两个IGBT管子并联,容易烧,怎么办?

楼主(2014-09-22):
IGBT用于氙气爆闪灯电路中,作为主回路中的开关管使用,开通时间100us。即爆闪时间是100us。
爆闪瞬间最大电流约400A,氙气灯的爆闪电流类似于浪涌形式,即前30us时间上升到电流最大值,之后下降。
现在选用的是fairchild的IGBT,芯片规格书中的脉冲最大电流为225A。
现在的电路经常烧 IGBT。
IGBT的驱动方式是最常规电压驱动,在G级加10V的电压,并且在G级串33Ω的电阻,两颗IGBT并联。
请教电路上如何做到两颗IGBT均流?或者说是如何设计才能使得IGBT不容易烧?

网友A:
加均流电阻,以单个200A计算,功率要足够。G极电压提高到15V。G极电阻过大,至多10欧

网友B:
电流超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均流电阻,以单个200A计算,功率要足够。G极电压提高到15V。G极电阻过大,至多10欧 ...

你的意思是33Ω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超额

我试过使用更大脉冲电流(400A)的IGBT并联,还是会发生损坏的情况

网友C:
只谈均流。
电阻均流,功率损耗很大。
可以考虑使用耦合电感均流。电感的形式,就是普通单绕组电感中心抽头。两个开关管接两端,负载接中心抽头。
其工作原理:两路电流变化不相同的话,在电感中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其方向恰是使电流增加得比较慢的那一路电流得到加强,电流增加得比较快的那一路电流得到减弱。如果两路电流变化完全相同,则磁场互相抵消,没有感应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谈均流。
电阻均流,功率损耗很大。
可以考虑使用耦合电感均流。电感的形式,就是普通单绕组电感中心抽头 ...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就好像MOS管的栅极也会串个5Ω以下的电阻调节开关导通时间一样。
这个电阻会损耗很大的功率吗?另外整机的功率损耗并不是很关注

网友D:
如何关断的?

那么多的电流寄生电感在关断时会产生很高的尖峰

网友B:
瞬间电流也许不止4百安

网友E:
IGBT最好不要采取并联方式,找一个满足条件的IGBT。

网友E:
IGBT并联,一定要解决均流,这样效率打了很大折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就好像MOS管的栅极也会串个5Ω以下的电阻调节开关导通时间一样。
这个电阻会损耗很 ...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不会其起到均流作用。拿掉这个电阻,损坏率可能要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就好像MOS管的栅极也会串个5Ω以下的电阻调节开关导通时间一样。
这个电阻会损耗很 ...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
这均的是什么流?门极电流?
串在门极,想均集电极电流?

11楼问得好,为何不用晶闸管而用IGBT?

网友F:
门级电阻是独立的还是共用的?

网友G:
门极驱动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不会其起到均流作用。拿掉这个电阻,损坏率可能要小一些。 ...

请看我后面发的原理图。
FAE告诉我,串了33Ω电阻,能保证两个管子尽量同时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接在IGBT的G极”
这均的是什么流?门极电流?
串在门极,想均集电极电流?

请看我后面发的原理图。
FAE告诉我,串了33Ω电阻,能保证两个管子尽量同时开启。
所以门级串电阻的目的是为了两管能同时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0V供电电压,再串联300k欧电阻,并联20k欧电阻,近似恒流源驱动。
你这个电路能够100us上升沿?

网友H:
就是,建议用一个15V左右的一个电源作为单独的驱动电源,看看是否会好一些,驱动波形要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使用更大脉冲电流(400A)的IGBT并联,还是会发生损坏的情况

那么,合乎逻辑的第一推断就是“浪涌不止400”
至少,“管子的损毁主要与并联无关”结论更符合事实

几个技术问题阐明
1.IGBT两G极应直接并联,共用一个驱动电阻。你们FAE错了
2.E极应有串接元件均流,管脚可串磁珠

另有个人品问题,1.不要理会DS的胡言乱语;2.海东和张老的见解要多听

网友I:
电流超额,另,因为生产工艺误差,在某一瞬间不可能两个IGBT均流(不做其他电路处理),另,可以试着加大33欧姆,减小打开时间,不过这样IGBT发热量会加大,建议用单一个IGBT(大电流),加大33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并联不是为了均流。

而是为了 扩大电流。

确定哪个电阻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流超额,另,因为生产工艺误差,在某一瞬间不可能两个IGBT均流(不做其他电路处理),另,可以试着加大33 ...

加大33Ω,应该是增加打开时间吧?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V供电电压,再串联300k欧电阻,并联20k欧电阻,近似恒流源驱动。
你这个电路能够100us上升沿? ...

你的意思就是G极控制信号的上升时间太缓?即开关打开时间太慢了?
应该开关速度快些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V供电电压,再串联300k欧电阻,并联20k欧电阻,近似恒流源驱动。
你这个电路能够100us上升沿? ...

我测过了,上升沿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大概小于10us,下降沿缓一些,约40us

网友K:
你用300K的电阻给两个巨大的栅极电容充电,这得充到什么时候啊。。。建议使用TLP250、PC923、PC929直接驱动,或者像前面说的上可控硅。

网友L:
即使两个IGBT同时开启,也不会均分电流,因为每一个IGBT的内阻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均流。拿掉G上的两个33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V供电电压,再串联300k欧电阻,并联20k欧电阻,近似恒流源驱动。
你这个电路能够100us上升沿? ...

不好意思,补充一点,上升沿抖的原因是我在光耦的CE之间并了个22uf的电容,所以导通瞬间不需要从300V拉电流,而直接从电容取电,所以上升沿可以很抖。
我试过去掉电容,则上升很缓很缓~

楼主:
更正,不是光耦的CE之间,是光耦的C和GND之间并了22uf电容

网友M:
楼主用IGBT,想必是控制闪光的能量。现代可控闪光指数的照相机闪光灯,便是用IGBT控制导通时间,从50uS到5mS分级闪光,获得不同的指数。

网友N:
估计LZ连IGBT是怎么烧的,现在都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估计LZ连IGBT是怎么烧的,现在都还不清楚。

本质原因是过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用IGBT,想必是控制闪光的能量。现代可控闪光指数的照相机闪光灯,便是用IGBT控制导通时间,从50uS到5m ...

是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本质原因是过流么

不是过流。G极信号上升沿较慢,IGBT处于放大状态,导通电阻过大,R*电流,管子就容易烧。所以网友们才提醒你控制信号应该处理。

网友O:
半天才弄出个不入门的图 ,和一些不知所谓的条件,戏弄大家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正,不是光耦的CE之间,是光耦的C和GND之间并了22uf电容

估计IGBT就是这么烧的。
自己计算一下:这个电容最高可以充电到多少伏?

建议楼主按照21楼gx_huang所说,换个15V驱动电源。

网友P:
毛病不少,这个图不贴出来很难发现。
栅极和发射极之间开路,一旦脉冲宽度控制有误差栅极很容易就击穿了。如果栅极过压击穿,多大电流的管子也没用。这里接电阻恐怕影响到栅极电流,加个稳压管吧。
300K电阻栅极驱动显小了一些。1mA电流33欧的电阻均流能均到哪去。通常栅极驱动电流应该不小于100mA,即使你这里条件限制也不该弄得这么小,如果三极管功率足够,可以考虑用2W20K到30K的电阻,这么窄的脉冲应该问题不大。
管子损坏可能与这两个因素无关,但这两项肯定会影响到你应用的可靠性。

网友Q:
楼上这图是个很好的改进。电容储能和简单的稳压后,保证驱动IGBT的电流。
不过稳压管的电压需要提高。专用的驱动通常是使用接近15V的电压的。
33欧姆的驱动电阻是偏大了,导致开通损耗大,而关断的速度更慢。容易 IGBT 过热损坏。所以 IGBT 需要使用富余的散热器和很好的散热性能。
最好,这么贵的 IGBT 都用上了,建议改用专用的驱动电路吧,很多厂家都有,也就几块钱的芯片。

网友R:
最好不要直接并联,加均流电路;
具体可参考MOS管或三极管的均流电路;
而且最后均流的效果,也就是流过每个IGBT电流的一致性要测试过;

网友S:
不烧管子的最好办法是选择一个可以满足电流要求的。按照图所示的设计,2个管子并联,但是没有均流电阻肯定会烧,具备均流电阻加在发射极和地之间,电阻要很小,可以用一段导线代替;还有就是要测试匹配2个管子的导通时间,这要挑选。

楼主:
引用 网友T:
僅提供一些構思,如果反應要快則電容用小一些,或者其它能使電容快速充電的電路。
...

高手啊!不好意思,我的图没画完整,稳压管和电容都是有的,稳压管是27V稳压管,电容是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烧管子的最好办法是选择一个可以满足电流要求的。按照图所示的设计,2个管子并联,但是没有均流电阻肯定 ...

多谢,我去关注下均流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好不要直接并联,加均流电路;
具体可参考MOS管或三极管的均流电路;
而且最后均流的效果,也就 ...

我去参考下MOS管的均流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上这图是个很好的改进。电容储能和简单的稳压后,保证驱动IGBT的电流。
不过稳压管的电压需要提高。专用 ...

嗯!有道理!3Q~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去参考下MOS管的均流电路,谢谢~

恩,百度搜下,有**的;

网友U:
一种思路:加快开启速度,加速电容串联二极管之后并联在G极电阻。

网友V:
我也刚做过这个东西,用的是两只nmos管并联,没烧过,也不热。用2只IGBT管也试过,也没烧,但是稍有点热,你的疝管功率多少?可能你的驱动不足,开关时间过长的原因。

网友W:
换个驱动方式吧,最少把负压给加上。

网友X:
搞个独立电源吧,你的300V怎么来的?

网友Y(2020-01-08):
电路有错误,驱动的npn管要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