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变量求助

楼主(2014-09-22):
在几个C源文件中要用到同一个标志位,除了使用全局变量,有什么好方法呢,只限C语言

网友A:
既然是在C下多个源文件使用标志位,给个不使用全局变量的理由先

网友B:
貌似几个C文件的耦合程度挺高

网友C:
露珠真是有意思,呵呵

楼主:
也有可能是我说的方法不清楚,是在不同的源文件中,一个函数处理完变量之后想要把变量值传递给另外的源文件中的函数,但是这两个函数不是处于一直调用状态,就好比web的登陆一样,如果我改变了用户名和密码,但是用户名和密码并没有保存到flash中,而是在一个源文件的某个函数中的变量,相当于一个函数要读取另外一个函数中的变量的值,但是这两个函数可能不同时被调用

网友D:
一个标志位就1个bit,你用个全局又怎么了?

网友E:
为啥不想用全局变量呢?

楼主:
我也想用啊,不过程序是一个嵌入式web服务器,m3的处理器,用的是ucos+lwip,是不是可以用信号量或者邮箱的方式呢

网友F:
可传递消息的话,用消息传递也行。

楼主:
好的,方法暂时解决了,在内存处理上我优化了一下程序,系统还没有崩,先结贴吧,谢谢各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