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时钟拉低以后,AD采集的数据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2014-09-22):
RT,我感觉采集的电压变大了。。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变化的,AD采集跟时钟的关系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吗?

比如我正常的单片机时钟是72M,AD采集的数据是正常值,我把AHP时钟分频64倍,感觉AD采集的电压怪怪的。。。

网友A:
分频改成其它系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改成其它系数看看;

改过,不过我这边要低功耗,但是我AD采集要一直运行,所以尽量降低功耗,所以就直接拉低时钟来解决,效果还可以,现在的功耗6ma可以待机3天没有问题,满足要求。昨天 测试了2分频和4分频感觉还好,16分频以后速度好慢,测试数据没有显示出来。。今天继续测试。。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时钟拉低了电压确实变大了,我的大了0.03v。。

网友B:
这个还没有试过,先看看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分频

网友D:
这个 我还没是试过呢,你再多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