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mory的时序收敛

楼主(2014-09-22):
今天设计了一个memory数据 :reg [31:0] wave[63:0];
发现Number of Logic Levels=35;虽然setup有余量但是很小。
请问下,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这是需要几个数组?

网友A:
reg [31:0] wave[64]

网友B:
slack不为负就行了嘛。要不放心,调整时序在关键路径上打一拍,或者使用block_ram.

网友C(2014-10-22):
引用 网友B:
slack不为负就行了嘛。要不放心,调整时序在关键路径上打一拍,或者使用block_ram. ...

请问 调整时序在关键路径打一拍 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