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质量好的小型台式回流焊?

楼主(2014-09-22):
(无正文)

网友A:
这台我用着还不错

淘宝很多的

网友B:
同志的吧

网友C:
都差不多,这类产品基本上都是小厂产的,选做工好点的即可。

楼主:
淘宝上买的温度均匀性怎么样? 淘宝上才2000不到
同志的最便宜的智能无铅回流焊机T200C要13500    为什么价钱差这么多?性能上有区别么?
控温精度  温度均匀性有区别么?

网友D:
不就一个外壳,一套加温通风系统,一个温度控制。
除了外壳,都可以自己做做看。

网友E:
多少银子?资料发过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台我用着还不错

淘宝很多的

这个我也有,时间很不准,显示7分多钟,实际要运行十几分钟,完全就是为了匹配那个曲线,把时间轴拉长了,看起来跟设定的温度曲线吻合,实际上不吻合。
还有个问题就是:板子面积大一点,或者同时放几块板子,最边上元器件根本焊不好。
我怀疑是加热功率不够导致的,想再加一块发热板放下面试试。

网友E:
10楼的朋友,你的回流焊机多少钱卖?

网友G:
自己用烤箱D了一个,临时用用还行,一次四块板,要求高的话,只能两块板,没办法,受烤箱大小的限制,而且我也没加热风系统.
其实还是贴元件费事,焊接倒还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