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ZN128 中断问题

楼主(2014-09-22):
Enable_Interrupt(INT_KBI0);

void Enable_Interrupt(UINT8 vector_number)
{
    vector_number= vector_number-16;

    /* Set the ICPR and ISER registers accordingly */
    NVIC_ICPR |= 1 << (vector_number%32);
    NVIC_ISER |= 1 << (vector_number%32);
}

是否能解释下上面函数的功能,还有这2个寄存器(NVIC_ICPR,NVIC_ISER )的资料没有找到

网友A:
NVIC的寄存器是ARM内核的,所以参考手册上没有介绍。
你可以看一下 Kinetis资料检索方法、中文资料及日常问题(不断完善中)的那篇《飞思卡尔Kinetis芯片中NVIC模块的中断寄存器的介绍及其应用举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