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下的lowlevel_init的作用到底是什?

楼主(2014-09-22):
  之前看一本参考书,说lowlevel_init是用来设置存储控制器的,不过在我使用的imx283的板子上这个函数好像只设置的几个关于UART的引脚,有人能解释一下lowlevel_init函数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吗?

PS:我用的是周立功的imx283的板子,uboot型号是2009-08版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lowlevel_init 函数主要是实现内存设备初始化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lowlevel_init 函数主要是实现内存设备初始化设置。

可是我在周立功板子上提供的代码上看到的lowlevel_inti和其他资料看到的不一样啊
lowlevel_init:
        /*
        config pin AURT0_CTS/RTS as DUART.TX/TX,
        and config pin PWM0/1 as I2C1_SCL/SDA
        */
#if EASY283
        REG 0x80018168,0x000000F0
        REG 0x80018164,0x000000A0
        REG 0x80018178,0x0000000F
        REG 0x80018174,0x00000005
#endif
周立功板子上的代码他就执行了这几步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在周立功板子上提供的代码上看到的lowlevel_inti和其他资料看到的不一样啊
lowlevel_init:
        /*

这个是可以自己定义的,不同的处理器和板子都不完全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