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的定时器中比较捕获是什么?

楼主(2014-09-22):
FAQ 标题:SP430的定时器中有比较捕获的概念,如何理解?

FAQ 正文:比较模式:
这是定时器的默认模式,当在比较模式下的时候,与捕获模式相关的硬件停止工作,如果这个时候开启定时器中断,然后设置定时器终值(将终值写入TACCRx),开启定时器,当TAR的值增到TACCRx的时候,中断标志位CCIFGx置一,同时产生中断。若中断允许未开启则只将中断标志位CCIFGx置一。
例子:比较模式就像51单片机一样,要能够软件设置定时间隔来产生中断处理一些事情,如键盘扫描,也可以结合信号输出产生时序脉冲发生器,PWM信号发生器。如:不断装载TACCRx,启动定时器,TARTACCRx比较产生中断处理。
捕获模式:
利用外部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或上升下降沿触发来测量外部或内部事件,也可以由软件停止。捕获源可以由CCISx选择CCIxA,CCIxB,GND,VCC。完成捕获后相应的捕获标志位CCIFGx置一
捕获模式的应用:
利用捕获源的来触发捕获TAR的值,并将每次捕获的值都保存到TACCRx中,可以随时读取TACCRx的值,TACCRx是个16位的寄存器,捕获模式用于事件的精确定位。如测量时间、频率、速度等
例子:利用两次捕获的值来测量脉冲的宽度。或捕获选择任意沿,CCISx=11(输入选择VCC),这样即当VCCGND发生切换时产生捕获条件
结合利用:异步通讯
同时应用比较模式和捕获模式来实现UART异步通信。即利用定时器的比较模式来模拟通讯时序的波特率来发送数据,同时采用捕获模式来接收数据,并及时转换比较模式来选定调整通信的接受波特率,达到几首一个字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