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系列型号的命名规则。

楼主(2014-09-22):
MSP430系列型号的命名规则。

网友A(2015-04-20):
这个比较常见的,支持下的,关于MSP430单片机的命名的,上边的分享知识是冰山一角的。

网友B:
那么那个F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C: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在选型的时候很有用的。

网友D:
了解了,以后选芯片就有用了

网友E(2016-08-05):
引用 网友B:
那么那个F代表什么意思呢?

F代表flash

网友F:
这个应该在选型的时候学习一下。

网友F:
一般都是选择常用的产品。

网友(2018-10-10):
RAM大小怎么判断的?

网友G:
这个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

网友:
以后选型的时候用得到。

网友H:
介绍产品选型之前,首先需要了解 MSP430单片机的型号

网友I:
这个是C系列 的?

网友H:
这个可以学习的。

网友I:
MSP430F和G呢?

网友J:
命名规则有啥要求

网友K:
以后选型应该用得到的。

网友J:
这个怎么没有其他的型号的呢?

网友L:
资料不是很全面呢。

网友M:
这个规则是在哪来找到的。

网友L:
有其他的资料吗?

网友M:
MSP430C 没有见过这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