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板放烟花了……

楼主(2014-09-22):
刚不小心把钽电容极性焊反了,上电--->>唧唧--->>磅--->>呲呲--->>一股黑烟伴着一股特殊的味道油然而生--->>心跳加快--->>手发抖。怕的不是烧电容,是电容下有个17V7000毫安时的锂电池组,吓死了万一电池组炸了我小命不就玩完了!!得出结论焊接完成千万不要急着上电!!这年头件不值钱命要紧啊……

网友A:
不知道为嘛  每次焊完电路板上电前 一定要检查是否短路。
锂电池应该有保护的  应该没事。

网友B:
好,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机器盖子给崩到房顶那么高.

网友C:
恩,还是小心点;
7,8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把电池弄爆了,白墙变黑墙;
还有1次,在杭州的研发发厅,有个研发助理刚来上班,我买的开关,电容爆了,全是**;
助理都吓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还是小心点;
7,8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把电池弄爆了,白墙变黑墙;
还有1次,在杭州的研发发厅, ...

助理吓死了,警察蜀黍没找你谈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助理吓死了,警察蜀黍没找你谈话?

:loveliness:
夸张点,还活着;

网友E:
估计每个工程师都有接反而爆破的经历吧。我也不例外。最多的就是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夸张点,还活着;

网友F:
绝对反面教材啊,威力不小,以后用电容可得小心了

网友G:
电容爆炸还是很厉害的,曾经将24V接反,十秒钟不到,两个电容直接炸掉,冒白烟,喷的到处是里面的纸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夸张点,还活着;

再加一个快字 是快吓死了,哈哈:lol

网友H:
谨慎为好,上电前一定要检查。

网友I:
哈哈。lz钽电容太贵了,拿电解电容玩玩爆破就行了。曾经耐压不够爆过,第一次以为极性反了,然后再焊再爆。才查出来是耐压问题

网友J:
马达驱动,470uF,450V电容炸掉,声音吓死人,一团黄色的雾升起,好在人没站在边上,之后半个月都惦记这事,以后每次上电,都找个东西在板子前面挡着。

网友K(2014-10-30):
没爆炸?真的是万幸啊,估计通电时间很短吧,以后这个还是小心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