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F5438A BootLoader如何实现?

楼主(2014-09-22):
MSP430F5438A BootLoader如何实现?
先说说怎么使用,打开源文件后,默认配置好了,但是有些需要根据自己的配置设置,连接脚本最好使用带的lnk430f5438a.xcl
BootLoader程序是仿U-BOOT的,启动后如果没有在3秒内按键就执行用户程序了,按下任意键就进入BootLoader使用E命令擦除 5C00-EFFF,10000-2FFFF段,
使用L命令,通过串口将TXT IAR编译的执行文件发送到MSP430中,BootLoader程序会根据TXT的格式将程序写在相应的FLASH上,R命令是重启,H命令式帮助等等。
BootLoader程序执行过程:
上电后初始化UARTA0(P3.4 P3.5)FLASH,可以对FLASH任意擦除和写入,UART根据接收到的TXT文件,按一定的格式解析并写入到相应的FLASH上,BootLoader程序是放在F000处的,大概是F000-FD000BootLoader程序不会擦除自己,当TXT文件写入完成后,FFFE处一般指向的是5C00BootLoader FFFE处写入F000,当BootLoader程序执行完后,再跳入到5C00处,这样保证每次启动总是先启动BootLoader
程序还增加了远程升级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GPRS430TXT数据存放到0x30000开始处,将INFO D段第一个BYTE0,后4BYTE写入430TXT长度,这样430上电 后BootLoader会自动将程序更新。
源码以发,具体怎实现的看看源码吧。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o6wNPrG

网友A(2015-06-08):
楼主可以解释下下面的语句意思嘛?
check |= (FlxAdr>=(unsigned int *)0x5C00) && (FlxAdr<(unsigned int *)0xF000);
                check |= (FlxAdr>=(unsigned int *)0x10000) && (FlxAdr<(unsigned int *)0x2FFFF);
                check &= (FlxAdr!=(unsigned int *)0xFFF2) && (FlxAdr!=(unsigned int *)0xFFFE);
                if(check)
                {
                        DoDataExg();                        // Exchange data
                        FLASH_Writew(FlxAdr,FlxDat);                // Flash word
                        FlxAdr++;                                // Address increase
                        if(FlxCnt%10==0)
                                SCI_Tx('*');
                }

网友B(2015-09-25):
谢谢啦,就是希望能提供图片讲解时最好的

网友C(2017-06-20):
楼主,链接失效了,重发一下可以吗?gh_1269@qq.com

网友D:
msp430f149整IAP升级,涉及到了bootloader的设计

网友E:
MSP430F5438A串口升级程序方法

网友F:
对于msp430f5438a来说进入bsl模式?

网友G:
bootloader和APP为两个工程,通过修改lnk430f5438a.xcl实现。

网友H:
bootloader 引导进入应用程序

网友I:
用MSP430F149做远程升级的功能

网友J:
如何实现MSP432的从bootloader到APP的跳转

网友K:
最近在研究这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中断向量地址重映射问题

网友E:
改升级程序和应用程序的 xcl 文件?

网友F:
这个自动更新是来自哪里的代码?

网友L:
通过BSL跟新firmware

网友G:
把bootloader放到5C00-FFFF地址段,并且占用FF80-FFFF段中断向量表。

网友K:
能不能做成gprs升级方式。

网友J:
M3内核的实现有什么不同?

网友I:
msp430f5438A用BSL方式下载程序

网友H:
MSP430F5438 的串口 Bootloade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解释下下面的语句意思嘛?
check |= (FlxAdr>=(unsigned int *)0x5C00) && (FlxAdr=(unsigned int  ...

MSP430F5438A BootLoader如何实现?
的源代码还有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份?谢谢!
gh_1269@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G:
bootloader和APP为两个工程,通过修改lnk430f5438a.xcl实现。

能不能晒下你的BSL文件?
我看有人都是将IAP占用了:0XE0000~0XFFFF.
APP占用了:0X5C00-0XBFFF
这样当然能用,但问题是从0X10000-0X25BFF浪费了。
也有人说是5438是16位的单片机,不支持大于0XFFFF的地址,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