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f5529定时器F5529与F149的区别?

楼主(2014-09-22):
msp430f5529定时器F5529F149的区别?
F5529的定时器和F149刚能上几乎没有区别,会用F149的定时器就会用F5529的定时器了。可是呢~F55系列定时器的数量不一样了,而且寄存器的名字也有所改变了。
F5529一共有3个定时器A3!TimerA!3个分别是Timer0_A5Timer1_A3,Timer2_A3,前面的数字就是定时器的序数,后面的数字是这个定时所拥有的捕获比较单元数量。
这些我都不是从datasheet或者user guide上查到的,而是最直接地翻CCS里的知道的。datasheetuser guide 都是讲一个系列的,各种芯片之间可能有点差异,所以还是进这个专门的头文件里找比较精确。因为数目多了,所以在使用时很容易会产生混乱。大家刚开始学着写程序时一定要经常翻翻user guide和头文件,避免写错。
x代表定时器,n代表捕获比较单元,Timer_A的寄存器也就这么6种,需要我们注意的也就2种。都是TAx开头,如果是涉及捕获比较单元的会在后面再有个n
TAxCTL——定时器Ax的控制寄存器。
TAxCCTLn——定时器Ax里的捕获比较单元n的控制寄存器,多了个CCapture/Compare
TAxR——定时器Ax的计数器,这个不归我们管。
TAxCCRn——定时器Ax里的捕获比较寄存器,用到这个捕获比较的时候直接写就行了,或者是写CCR0
TAxIV——定时器Ax的中断向量寄存器。进这个中断时查看就行了,switch
TAxEX0——定时器A扩增的寄存器,里面只有一个TAIDEX对时钟再分频,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