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F149如何选择时钟源?

楼主(2014-09-22):
FAQ 标题:MSP430F149如何选择时钟源?

FAQ 正文:MSP430的基本时钟源有3个:  LFXT1CLK,  XT2CLK,   DCOCLK ; ­
其中: LFXT1CLK:可以用低频钟表晶体、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时钟源工作。 ­
    XT2CLK:可以用标准晶体、陶瓷谐振器或外接450khz~8mhz的时钟源工作。 ­
    DCOCLK:它是内部数字控制RC振荡器,可以调节。
MSP4303种时钟信号是:  ACLK,  MCLK,  SMCLK;
其中: ACLK(辅助系统时钟):可选时钟源LFXT1CLK(只能是外部时钟源),且一般为32768hz手表晶体)
       ­MCLK(主时钟):可选LFXT1CLK,XT2CLK, DCOCLK 三种时钟源。用于CPU和系统。 ­
     SMCLK(子时钟):可选LFXT1CLK,XT2CLK, DCOCLK 三种时钟源。用于外围器件.
      (Notice:­LFXT1CLK when XT2 oscillator not present on-chip.)
ACLKMCLK的区别:ACLK一般用于低速外设 ­
         SMCLK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
上电默认是内部800KRC振荡器,
下面给出了切换LFXTXT2作为系统时钟的例子:
切换为LFXT:
  do
  {
  IFG1 &= ~OFIFG;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3;//选择钟表时钟
切换为XT2:
BCSCTL1&=~XT2OFF;//启动XT2时钟
  do
  {
    IFG1 &= ~OFIFG;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
  BCSCTL2 |= SELS;//选择XT2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