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个问题。STM32经常按复位按键对芯片影响

楼主(2014-09-22):
我的板子为了节约空间,只有复位按键,经常需要重新检测。这样反复复位。对芯片的影响。会不会挂

网友A:
按键串个电阻,再接到阻容复位的RST脚;
板子设计不好的难说;
另外要考虑按键的寿命,我买了几块板子,按键没怎么按,已经坏了;

网友B:
这个要看板子是怎么设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板子是怎么设计的了、、

电路不担心,就不知道单片机经常复位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