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家帮忙看看极性是不是反了

楼主(2014-09-22):
AN, ADM, DM, ni, pi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tupian

网友A:
应该是吧

楼主:
卖的驾驶模拟器,方向盘检测不到。

编码器的光电开关的接收头是不是反了?黑色的那个。

楼主:
厂家硬说极性对。

楼主:
我拍的图片你给硬件工程师看了吗

笑 2014-9-22 17:01:31
看了

笑 2014-9-22 17:01:37
我们没接反的
17:05:14
茶 2014-9-22 17:05:14
除了那个元件的极性,我看不出其他问题。主板上的插线都用热熔胶固定的,没有松动。

笑 2014-9-22 17:06:07
有没有断的

笑 2014-9-22 17:06:14
开个小口子的?
17:07:47
盖 2014-9-22 17:07:47
没看见

笑 2014-9-22 17:08:26
不可能

笑 2014-9-22 17:08:48
你在找找

楼主:
那个接收管有4个管脚,谁用过?是什么型号?

网友B:
貌似接反了。

网友C:
应该是反了

楼主(2015-03-03):
后来有卖了别人家一台,还是那样接的,竟然好用。

孤陋寡闻了。

网友D:
这个没问题的,红外接收管都是反着接的,

我刚才没注意到,你发射管和接收管好像不在条线上,俩要对着才可以的

网友:
红外接收管这样的,电子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维修不要只想着一方面

网友E:
新人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