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RGB三色灯 无线控制

楼主(2014-09-22):
最近用STC15F104W的单片机控制天微TM1804芯片来显示RGB三色灯,当我开定时器0后,RGB三色灯,有杂色,无法消除。哪位大神,给些指导,谢谢!

网友A:
请将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我现在做一个红外控制RGB三色灯。使用STC15F104W单片机控制TM1804天微的驱动芯片,控制RGB三色灯。不开定时器,正常调色调光。开了定时器后有杂色(即如:调成红色,红色显示,但是在红色上又有一种颜色,随着灯条快速水流显示)。
现象:绿色杂白色,紫色等。

程序如下:

网友B(2014-10-31):
发送数据的时候不能有中断,每次数据发送开始时把中断关掉,reset();之后再开中断

网友C:
程序或时间有冲突或配合不好

网友D(2015-04-24):
我是天微原厂的,你这个很明显是你开了定时器影响了DI脚数据传输时序造成的,这个时间是有要求的,下面是高速模式的时序要求。顺便问下,你们还要天微芯片不,我们是原厂,价格很有优势哦。QQ:3247925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