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无线控制 RGB三色灯

楼主(2014-09-22):
最近用STC15F104W的单片机控制天微TM1804芯片来显示RGB三色灯,当我开定时器0后,RGB三色灯,有杂色,无法消除。哪位大神,给些指导,谢谢!

网友A:
不开定时器,有没有杂色?

网友B:
如果硬件没问题就多查查程序

楼主:
不开定时器,没有问题。:)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呀,我检查多次了,一直没发现问题。谢谢各位了!就是定时器0中断的干扰引起的,我使用125us或1ms试过,都是还有,因为我要解码遥控。就一开定时器就有杂色,解码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发数据的时候,不开定时中断。

网友C:
有钻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