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线RTD电路的电流和电压误差消除方法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按照附图搭建了电路,电阻参数和运放都是按照图上的来设置。然后测量的时候发现1.恒流源的输出电流和流经PT1000(R6)的电流有误差,2.用万用表测PT1000(R6)的电压U2B的7脚输出的电压有0.02V的电压差。如果按照这样计算出来,那电阻会相差几Ω到十几Ω,温度相差很大了。请问有什么办法消除或者减少电流和运放的输出电压的误差吗?谢谢!
备注:1.电源采用±5V供电;2.电阻精度为1%。

网友A(2014-09-22):
单路就用ADS1232 datasheet里面的电路,只需要两只精密电阻。

如果是多路,强烈推荐这个帖子的电路,只需要一只精密电阻,简直是完美。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905

楼主位的图是书呆子设计的,影响精度的原件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路就用ADS1232 datasheet里面的电路,只需要两只精密电阻。

谢谢!但是我刚接触电路不久,想多学习下。想知道如果在原电路基础上怎么改善,想知道个方法和思考的方向。

网友A:
我不相信你是百分百按照AN1559来选用器件的。所有运放型号,所有电阻具体数值都测一遍,包括PT1000,然后把AN1559最后那个表格测试点电压贴出来,否则谁也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