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CCS单步调试C2000时有些语句不执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2):
FAQ 标题:CCS单步调试C2000时有些语句不执行,也不能设置断点,是什么原因?
FAQ 正文有可能是编译器优化掉了。建议:1. 查看汇编,看看有无相应的操作;2. 关闭优化;3. volatile关键字。

网友A:
总结的很简洁的么,西安学习啦

网友B: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网友C:
挺好理解的

网友D: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