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5库函数中CMSIS文件夹下的函数介绍

楼主(2014-09-22):
其他说明文档不管,首先是两个子文件夹

楼主:
在CoreSupport文件中是位于CMSIS标准的核内设备函数层的CM3核通用的源文件core_cm3.c和头文件core_cm3.h,他们的作用是为采用M3内核设计的Soc厂商的芯片提供一个进入M3内核的接口。

楼主:
core_cm3.h包含的是一些内核相关的函数和宏定义,例如核内寄存器定义、部分核内外设的地址等等,其对应的是core_cm3.c文件。

楼主:
DeviceSupport文件夹下的是一些启动文件,外设寄存器的定义和中断向量定义层的一些文件,这些文件由厂商提供的。

楼主:
第一张图是DeviceSupport文件夹下ST公司提供的STM32F10x的文件,system_stm32f10x.c的功能是设置系统时钟和总线时钟。stm32f10x.h包含了STM32寄存器地址和结构体类型定义。在需要使用stm32固件库的地方都需要使用这个头文件。

楼主:
第二张图是stm32f10x不同型号的启动文件,针对不同的型号,不同的IDE选择不同的启动文件。

楼主:
上几个PP具体说明,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A(2014-10-29):
谁给列个表啊,具体分析一下函数的设置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给列个表啊,具体分析一下函数的设置和功能!

你去看看野火和原子的书,两个讲的比较详细,但主要还是自己练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去看看野火和原子的书,两个讲的比较详细,但主要还是自己练习了

多谢了,看了书涨了不少的知识!非常的不错,书写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看了书涨了不少的知识!非常的不错,书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