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C2000如何生成hex烧写文件?

楼主(2014-09-22):
FAQ 标题:C2000如何生成hex烧写文件?
FAQ 正文CCS一般生成out文件直接下载使用,而其他的编程工具不支持out文件格式,所以需要将out文件转换成通用的hex格式文件,分两种情况:
1. CCS3.3生成HEX
1)找到CCS3.3的安装目录。在C2000目录找到一个叫hex2000.exe的可执行文件。如:C:\CCStudio_v3.3PLA\C2000\cgtools\bin
2)把要转的xxx.out文件拷到这个目录下。
3)在电脑上进入start->run->cmd进入命令行窗口,用DOS命令进入hex2000.exe的安装目录。
4)键入hex2000 -romwidth 16 -memwidth 16 -i-o xxx.hex xxx.out命令就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叫xxx.hex的文件。
2. CCSv5生成HEX
1)在IDE中选择 菜单project->propertise打开界面。
2)在左侧选中CCS Build,在右侧的选项卡中点击Steps,在最下方Apply Predefined Step选中Create flash image:Intel-HEX
3)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个xxx.hex文件。

网友A:
这个比较有用的 啊,对程序的烧写编程的比较方便的。

网友B:
这个非常不错的啊,支持下的。

网友C:
看不太懂

网友D:
很有用 学习了

网友E:
步骤很详细

网友F:
学习了 楼主怎么不结贴?

网友G:
这么简洁 楼主写详细一点吧

网友H:
看不懂 智商低果然是硬伤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洁 楼主写详细一点吧

已经这么详细的步骤...

网友I(2015-03-02):
帮楼主补充一下

帮楼主补充一下

1、hex2000 -romwidth 16 -memwidth 16 -i -o QiuPian_20150104.hex QiuPian_20150104.out
-i -o之间要加空格
2、在电脑上进入start->run->cmd进入命令行窗口,用DOS命令进入hex2000.exe的安装目录
有人可能不知道如何用DOS命令进入hex2000.exe的安装目录
可以参考我这个格式
cd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