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各种算法在小四轴中的作用

楼主(2014-09-22):
(无正文)

楼主:
大神们说两句

楼主:
自己找了一下,互补滤波是为了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值融合起来得到一个可靠的值  这个值是角度吗?
在理论里有位前辈这样说”根据四元数可以算出欧拉角,也就是当前角度,再求出其与目标角度之差,也即偏差,然后根据PID来调整飞行姿态“四元数最后得到也是一个角度,如果互补滤波过后的值也是一个角度的话,这两个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呢?
PID应该是控制四轴平衡的吧?

网友A:
互补滤波是方法 四元数是互补滤波中需要用到的一个数学概念
两个结合,最后给出的是一个角度

网友B:
3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