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菜鸟AD原理图导入PCB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9-22):
总是警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在原理图库界面,选中该元件,然后点击tools-->mode,在展开的列表里观察,一般只应该有一个“normal”……如果你发现下面还有“alternate 1”,“alternate 2”之类的被选中,把它们删掉,留下normal被选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库界面,选中该元件,然后点击tools-->mode,在展开的列表里观察,一般只应该有一个“normal”…… ...

已改成功,两三个小时的思索不及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