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比较器不正常工作,求助

楼主(2014-09-22):
用电压比较器做一个电池电量的简单显示。但是运放部分运行不正常。
愿意: VBAT是6~8.4V, 由于只有5V的电压,因为用了1/2的分压后使用运放作2倍放大(为了扩大电压差),再输入比较器。

但是实际电路里,运放并不能输出2倍的电压差。而且运放的输入(5V和VBAT的分压)也貌似收到了运放输出的影响,例如5V的1/2是2.5V,但是随着运放输出电压增大,2.5V会提高到3V。

请教问题所在与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1. LMV321共模输入范围不到电源轨,这里电路改用一个轨对轨的运放,做跟随即可,按电路中R10/R13的值运放输出的电压范围就是VBAT/2:3V~4.2V,当然你可以在重新修正分压电阻,电路就做成跟随即可。
2.LM339输出是open drain的,这样用法不行,再者LM339比较耗电,可以选择超低功耗的运放来做比较器

网友B:
LZ,你这里的图是给别人容易看的。

网友B:
没有看到比较器的用法。
匿名
什么上用??

网友A:
因为是电池产品,对功耗还是很有要求的,楼主可以看下这两款运放:

网友C:
“用了1/2的分压后使用运放作2倍放大(为了扩大电压差)”
怎么也解释不通啊···有句脏话咋说了的????····

还有个对于楼主来说的大问题,电阻分压电阻随便用么?VBAT那里,想得太太太简单了,哦,两个10K分压后再用10K、20K分压···是那么回事么?

网友D:
改成这个。LM324改成SGM8044也不错:

网友E(2017-05-09):
我想问一下,您这比较器用的对吗?这样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