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代码求救(已解决)

楼主:
#include <mc9s12xs128.h>
#include "derivative.h"
void main (void)
{
  char a;
  DDRA=0xFF;
  a = 0;
  while(1)
  {
    PORTA = 0x00;
    switch (a)
    {
      case 0:
      PORTA = 0x01;
      case 1:
      PORTA = 0x02;
      case 2:
      PORTA = 0x04;
      case 3:
      PORTA = 0x08;
      case 4:
      PORTA = 0x10;
      case 5:
      PORTA = 0x20;
      case 6:
      PORTA = 0x40;
      case 7:
      PORTA = 0x80;

      default:PORTA = 0x00
    };
    a+1;
    if(a = 8);
    {
      a=0;
    };
    delay(500) ;
   }
}
程序说结束大括号后面分号丢失,结束错误
肿么办

网友A(2014-09-22):
      defaultORTA = 0x00
    };
    a+1;

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aultORTA = 0x00
    };
    a+1;

粘贴错误 defalt PORTA = 0x00

网友A:
我是说, defalt PORTA = 0x00  没有冒号,没有分号,分号怎么跑到大括号后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 defalt PORTA = 0x00  没有冒号,没有分号,分号怎么跑到大括号后面了??? ...

错误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误如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复制图片地址到新的标签页就能看到啦

网友A:
怎么能这么写呢,C语言的语法也不是这样的啊,括号后面还加分号,大括号后面也有分号,这??????你去看一下C语言吧

网友B:
switch (a)
     {
       case 0:
       PORTA = 0x01;
       case 1:
       PORTA = 0x02;
       case 2:
       PORTA = 0x04;
       case 3:
       PORTA = 0x08;
       case 4:
       PORTA = 0x10;
       case 5:
       PORTA = 0x20;
       case 6:
       PORTA = 0x40;
       case 7:
       PORTA = 0x80;

       default: PORTA = 0x00;
     }

网友A:
default: PORTA = 0x00;
    }
    a+1;
    if(a = 8)
    {
      a=0;
    }
    delay(500) ;
   }

应该这样写,你与原语句比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这么写呢,C语言的语法也不是这样的啊,括号后面还加分号,大括号后面也有分号,这??????你去 ...

他说分号丢失我就加上了啊,一开始没有加他也这么报错

网友A:
有时候,一个分号多加或者少加,都会引起你想不到的错误

网友C:
:L 楼主的问题好奇怪,难道不是C语言标准格式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D: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