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用while和不用while区别那么大

楼主(2014-09-22):
#include<reg52.h>

sbit led=P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y,z;
        for(y=0;y<30000;y++)
        for(z=x;z<0;z--);
}
  void delay1()
{
        unsigned int y;
        for(y=0;y<3;y++);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delay1();

                 led=1;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

}

楼主:
用while后 就好像用pwm波控制LED灯闪烁一样 ,亮的时间短显示的是很暗,,然而不用while的时候  亮度却是和LED=1的延时没关系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用while,程序就运行一次
然后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