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1只能调试一次问题

楼主(2014-09-22):
做了2批板子,都是同样问题。
使用IAR 7.1 kickstart版本,第一次通过SWD接口可以下载程序,然后,重开后,就再也不能下载。
测试了SWD接口,发现一些寄存器的读写会出错。这个是什么问题?
SWD我用的是3.3V的电平标准。
不过BOOT0上拉后,USB接口可以识别为DFU。

我定的2个开发板估计明天也到了,看看是不是和硬件有关。

网友A:
和你写的程序有很大关系,看看是不是把调试口给复用成别的功能了,试试串口启动,刷一个别的程序,再反复刷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写的程序有很大关系,看看是不是把调试口给复用成别的功能了,试试串口启动,刷一个别的程序,再反复刷 ...

没有复用,实际调试的代码什么都不干,只是while(1)。
第二次调试的时候,SWD接口可以读取到芯片的ID等信息。
问题已经解决,不过方法有一些麻烦,每次调试前,先执行芯片擦除,然后就可以调试一次了。
调试环境是IAR+OpenO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