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大家推荐些工业级的开发板

楼主(2014-09-22):
开发板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工业级的
2.有较好的视频处理能力
3.有VGA输出(或能提供另外的VGA模块也行)

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推荐?

网友A:
推荐一款四核开发板  芯灵思的SINA31S。另外还有210和2416.

网友B:
达芬奇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推荐,不过和师兄们经过综合考量后还是决定使用一体机

网友C:
一体机什么意思,三星2440,4412都可考虑

网友D:
1.工业级的

这个好办,很多片子都可以满足.

2.有较好的视频处理能力

视频能力表示的是播放解码能力?还是视频输入能力?这个要说清楚才行.
3.有VGA输出(或能提供另外的VGA模块也行)

vga输出,这个一般也容易做.

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推荐?

网友D:
最关键的是看您的目标应用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决策需要很全面的需求.

网友E:
飞凌嵌入式工业级开发板 OK335xS,OK335xD,OK335xS-II 都是很经典的工业级开发板。 飞凌嵌入式也可以承接OEM/ODM项目。

网友D:
楼主,是否是宽温产品,根据多年的实践得知,一般不能用芯片是否为工业品来衡量,应该以实际测试为准.

这个和pcb设计,其他选料都有直接关系.

网友F(2014-11-06):
芯客网推出的
Rayeager PX2 基于ARM Cortex-A9的工业级开发板哦

可以百度官网查询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