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读写求救

楼主(2014-09-23):
我自己焊接了一片NOR FLASH到转接板上,然后连接到AVR单片机,现在读厂商ID是OK的
但读写数据一直不正常,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从什么方向排查问题。

网友A:
Nor Flash 一般是并行的8位16位接口 或者 SPI 接口,并行要求的控制口线会比较多。
不知道 FLASH 型号,不好判断。
总之,仔细看手册,验证工作条件和时序。比较麻烦,只能说仔细些。

网友B:
是写进去读出来不一样,还是读同一个地址每次数据都不同?
FLASH写之前有擦除吗?
擦掉之后读出来是不是FF?

楼主:
搞了几个星期,原来地址线虚焊了,我了艹............

网友C(2016-01-20):
引用 网友B:
是写进去读出来不一样,还是读同一个地址每次数据都不同?
FLASH写之前有擦除吗?
擦掉之后读出来是不是FF? ...

能写进去,但是读出来就不一样,读同一个地址每次数据一致,擦除之后是ff。我用的是外部SPI FLASH芯片与MPU中的SPI FLASH控制模块相连,再通过JTAG调试窗口写命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