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三个编译按钮的作用

楼主(2014-09-23):
MDK中有如下三个编译按钮
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呢?

楼主:
第一个按钮:它的作用是编译当前修改过的的文件。这个按钮的作用是只编译单个文件,因此速度极快,这主要用于检查某个文件是否有语法错误。比如在起动代码里增加了一段汇编程序,看看有没有语法错误,就可以打开起动代码文件,然后点击第一个按钮,即可很快地看到编译结果。

楼主:
第二个按钮:它的作用是Build target。我们应该经常使用的是这个按钮,而不是第三个按钮。这个按扭在第一次编译时和第三个按钮没区别,都是对整个工程的所有源文件进行编译链接。但如果前面编译链接过。由于对程序修改了少量地方,那么这时就应该使用这个按钮了。点击这个按钮时,编译器会记录上次编译过的模块,以及修改过的源程序,在这次编译的过程中对那些没修改过的源代码并不进行编译而直接使用上次编译的结果。这样对于较大的工程将大大减小编译链接时间,如果为了修改某一行代码而错误地选择第三个按钮,那将浪费大量的时间。

楼主:
第三个按钮:它的作用是Rebuild all target files,即重新编译所有的源文件,而与上次的编译结果无关。我们应该尽量少用这个按钮。当然有些情况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按钮,比如修改了优化级别之后最好点这个铵钮编译。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第二个

网友B(2016-01-02):
引用 楼主:
第三个按钮:它的作用是Rebuild all target files,即重新编译所有的源文件,而与上次的编译结果无关。我们 ...

sunmeat分析的太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按钮:它的作用是Build target。我们应该经常使用的是这个按钮,而不是第三个按钮。这个按扭在第一次 ...

这个细节性的问题的。。。

网友D:
Rebuild all target file这个编译时间有点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三个按钮:它的作用是Rebuild all target files,即重新编译所有的源文件,而与上次的编译结果无关。我们 ...

楼上介绍的非常详细的,我一般都是直接用的,也没具体的去了解的。

网友F:
这三个不能混淆使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按钮:它的作用是编译当前修改过的的文件。这个按钮的作用是只编译单个文件,因此速度极快,这主要用 ...

这个按钮常用的,看下编译信息的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