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BSP和bootloader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4-09-23):
BSP和bootloader有什么关系?搞不清楚

网友A:
建议你网上搜一下哈,介绍的蛮多的,你可以看一下先理解理解。

网友B:
先了解下原理吧

网友C:
BSP是板级支持包,一般包括bootload、kernel、 fs。
bootload类似于电脑的bios,是CPU启动早期运行程序,做一些硬件初始化工作,并引导ker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