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在不同状态时BOOT0和BOOT1电平的选择

楼主(2014-09-23):
首先看BOOT0和BOOT1的配置对系统启动的影响
BOOT0和BOOT1的电平,决定了系统复位后由哪个位置启动

楼主:
1.JTAG口是单片机的内核,也就是CPU来控制操作的,不受BOOT0,BOOT1的影响,因此,随便BOOT0和BOOT怎么接都不影响JLINK的下载

楼主:
2.由于JLINK直接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想要复位后运行程序,必须使BOOT0拉低,BOOT的电平任意,因此,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把BOOT0和BOOT1拉低接地。

楼主:
3.如果需要使用串口ISP下载,需要系统复位后从引导区中找到ISP程序,所以需要BOOT0=1,BOOT1=0.

楼主:
4.在SRAM中启动一般用不到,我也还没用过,哈哈,后面学会后专门讲解。

网友A(2019-09-11):
引用 楼主:
4.在SRAM中启动一般用不到,我也还没用过,哈哈,后面学会后专门讲解。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想让代码在SRAM中启动,如何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