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的收发使能实现

楼主(2014-09-23):
485的使能最好是用单片机控制,也有接发送反向的,但据说不稳定。那么市面上卖的usb转485的转换器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我现在需要把市面买回来的usb转485做到板子上,考虑怎么控制RE、DE使能。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软件实现啊,接收完成中断标志位,确认接收完成后,使能发送。

网友B:
USB转也是可以有IO控制的

网友C:
建议参见FTDI的相关芯片,上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实现啊,接收完成中断标志位,确认接收完成后,使能发送。

谢谢。
如果一般由单片机控制使能发送,但usb转485上面不知道是谁来控制这个使能发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也是可以有IO控制的

谢谢。
我现在要求不能用一般IO去控制,只能在usb转485的小板上找办法控制使能发送接收.
有的设计好像是用发送TX的反向去做使能发送,但据说不稳定,我是想知道市面上的usb转485是否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参见FTDI的相关芯片,上面有说明

谢谢。
我看了FTDI的芯片,还真有转换芯片就带发送、接收使能的,但目前我手上的任务不允许使用FTDI芯片。目前的方案就是CH340 usb转串口,然后加两个75176 485转换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要求不能用一般IO去控制,只能在usb转485的小板上找办法控制使能发送接收.
有的设计好像是 ...

你没搞懂我的意思。
就算是usb转串口芯片,芯片本身也是可以输出控制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搞懂我的意思。
就算是usb转串口芯片,芯片本身也是可以输出控制信号的。 ...

嗯,明白了。
我看了几个芯片,CH341和“上风通行证”说的FTDI的FT232,确实都由控制信号,是自动控制的。
不过我现在拿到的是CH340,它就是简单的用TX的反向来做的。这个似乎不太可靠,但用起来没问题。

楼主:
基本搞明白了。
1,最保险的方式就是io控制;
2,硬件方面的自动流向控制,很多人采用了这种方式。就是Tx反向接使能端
当不发送数据时,Tx信号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向为低电平,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
当发送数据时,① 若Tx为低电平,经三极管反向后,DE/为高电平,发送允许。此时由于DI 接地,所以RS-485芯片的输出端A、B产生表示低电平的差分信号,低电平的Tx被送出。
                         ② 若Tx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向后,DE/为低电平,RS-485芯片的A、B端处于高阻态。此时靠电阻R1和R2的下拉和上拉作用,使总线上产生正的差分信号,从而将Tx的高电平信号送出
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D:
有协议就好办,根据协议控制。市售的转换器因为不考虑协议问题,为了兼容只好做成自动换向的,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E:
拆一个市面上的分析分析,模仿就是最本质的学习。

网友F:
USB转串口的芯片+485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协议就好办,根据协议控制。市售的转换器因为不考虑协议问题,为了兼容只好做成自动换向的,那是没有办法 ...

嗯,是这样的,我买的那个分析了,就是tx反向做控制。
继续学习,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一个市面上的分析分析,模仿就是最本质的学习。

嗯,拆了,已经摸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转串口的芯片+485就行了

是的,我拆的是ch340+两个485,做成485和422兼容的。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G:
看看没,这个是我买的开发板电路图的USB转串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是这样的,我买的那个分析了,就是tx反向做控制。
继续学习,多谢 ...

这个不是靠协议,而是自动换向的。

网友H:
我曾经这么用过,计算机串口连接232电平转换芯片,再连接485芯片,使用232另一个通道做反向,控制485的发送使能,去调试模块。
这跟usb-485一回事。

网友I:
借宝地请问大师:我的联想笔记本串口突然找不到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这么用过,计算机串口连接232电平转换芯片,再连接485芯片,使用232另一个通道做反向,控制485的发送 ...

恩恩,多谢,基本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靠协议,而是自动换向的。

是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没,这个是我买的开发板电路图的USB转串口

嗯。多谢
我是转485哦。

网友J(2016-07-15):
引用 楼主:
嗯。多谢
我是转485哦。

你好,我现在也在学习这个,我的想法是usb接ch340做到usb转串口电路,串口再接一个max485,这样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