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饱和如何检测

楼主(2014-09-23):
小弟最近在搞三相电机的电流检测电路,定制的电流互感器(CT)在一次侧电流过大或频率过低的情况下会出现饱和,二次侧感应电流不再是正弦波,敢问大侠们硬件上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检测饱和?看了很多资料都是基于比较复杂的软件算法的,感觉实用性欠佳啊~
求指教。

网友A:
用足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足够大的。

故障电流大的程度不可预测,而且体积也有限制,选更大范围的CT也不是办法啊~

网友B:
定制的电流互感器(CT)在一次侧电流过大或频率过低的情况下会出现饱和,
*********************************
电流过大或频率过低

这不就是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的电流互感器(CT)在一次侧电流过大或频率过低的情况下会出现饱和,
******************************* ...

我测试模拟的一次侧电流当然知道电流大或频率低了,如果是测未知的电流,我只用CT怎么知道一次侧电流的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试模拟的一次侧电流当然知道电流大或频率低了,如果是测未知的电流,我只用CT怎么知道一次侧电流的情 ...

你的互感器是用来做摆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互感器是用来做摆设的吗?

假设电流极大,二次侧电流的波形根本无法去计算一次测电流了,幅值已经不成比例。我的意思就是有什么办法去检测畸变已经发生,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检测CT已经饱和~

网友B:
你不用假设电流极大,也不用管波形是否畸变
你只要管正常最大值就行了,超过正常最大值你就可以把它考虑为进入饱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假设电流极大,也不用管波形是否畸变
你只要管正常最大值就行了,超过正常最大值你就可以把它考虑为 ...

所言极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假设电流极大,也不用管波形是否畸变
你只要管正常最大值就行了,超过正常最大值你就可以把它考虑为 ...

顶!!!!!!!

楼主:
好吧,换个问法吧~~~如何检测正弦波波形畸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换个问法吧~~~如何检测正弦波波形畸变??

肖湘宁 的 《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 一书中有关于波形畸变率的计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换个问法吧~~~如何检测正弦波波形畸变??

滤波了,软件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