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103的PCLK1可以大于数据手册说的54MHZ!

楼主(2014-09-23):
图中TIM5的时钟源最大是54MHZ,可我的工程中怎么感觉是108MHZ呢!
以下是我对TIMER的配置
void AUDIO_TIMER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1113;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Down;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5,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5,ENABLE);
}
系统时钟108mhz
运行过程中会修改
TIM5->ARR=108000000/48000-1;使之以48khz频率更新计数器!可是按照时钟说明,不应该是54000000/48000-1么!好奇怪!求解释!!

网友A:
你用的是GD的哪个型号了,我在手册中怎么没找到TM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GD的哪个型号了,我在手册中怎么没找到TM5了

是GD32F103RG

网友A:
这是哪个型号,哪个手册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型号,哪个手册中的了

F103RGT6

网友A:
108000000是AHB的时钟,APB的时钟自动二分频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03RGT6

看到了,我看的是中文版的手册,晕

网友A:
应该是AHB/2*2=108MHZ吧,仔细看看APB1的分频系数和预分频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00000是AHB的时钟,APB的时钟自动二分频了吧

APB的时钟不应该是自动二分频吧!我用的是ST库函数配置的时钟,HSE=12000000,使用的是system_stm32f10x.c中的SetSysClockTo72,时钟刚好是108000000(因为里面默认的是HSE=8000000),
SetSysClockTo72函数中有个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也就是说 PCLK1=108000000,难道apb1可以到1080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B的时钟不应该是自动二分频吧!我用的是ST库函数配置的时钟,HSE=12000000,使用的是system_stm32f10x. ...

我也是这块板子,试试给你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B的时钟不应该是自动二分频吧!我用的是ST库函数配置的时钟,HSE=12000000,使用的是system_stm32f10x. ...

系统时钟被倍频为72MHZ,然后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AHB不分频    72MHZ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APB2不分频   72MHZ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APB1 2分频   36MHZ

哪来的108M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被倍频为72MHZ,然后

哪来的108MHZ呢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库函数里HSE是按默认的8000000算的,我用的是HSE=12000000,调用RCC_GetClocksFreq得到也是108000000,PCLK1是54000000,我只看了/* PCLK1 = HCLK */应该是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APB1 2分频
但是我用的TIM5计数器以48000HZ产生一个Trigger,和我之前用ST的芯片设置的值就不同!之前是要系统时钟除以2的,现在不用!!郁闷了!

网友B: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库函数里HSE是按默认的8000000算的,我用的是HSE=12000000,调用RCC_GetClocksFreq得到也是108000000,PCLK1是54000000,我只看了/* PCLK1 = HCLK */应该是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APB1 2分频
但是我用的TIM5计数器以48000HZ产生一个Trigger,和我之前用ST的芯片设置的值就不同!之前是要系统时钟除以2的,现在不用!!郁闷了!

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1,那么TIM5的clk=APB1频率
如果APB1预分频系数不等于1,那么TIM5的clk=APB1频率x2

也就是TIM5的clk可以到108M

网友C:
APB1的时钟可以到108MHZ,APB2只可以到54MHZ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PB1的时钟可以到108MHZ,APB2只可以到54MHZ

楼上错了,APB1和APB2相反了

网友A:
TM5挂在APB1上,最大只能为54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M5挂在APB1上,最大只能为54MHZ

TIM5的时钟不是直接用的APB1,而是APB1再经过一个倍频器得到的,所以tim5的时钟可以是APB1的2倍,也就是TIM5的时钟最大可以等于系统时钟,还是直接给你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5挂在APB1上,最大只能为54MHZ

发现一个bug
在/*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这个地方,不分频和2分频效果一样,PCLK1都能是108000000,也就是说PCLK1可以等于108000000!!而且不分频的时候我的板子也能正常跑!期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5的时钟不是直接用的APB1,而是APB1再经过一个倍频器得到的,所以tim5的时钟可以是APB1的2倍,也就是T ...

明白了,原理是这样!!用ST的时候这一点也没注意到!一直认为是按APB1的时钟走的!!不专业了!
但是,我前面说的,GD的APB1却是能到108000000!ST的应该是不能到hclk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原理是这样!!用ST的时候这一点也没注意到!一直认为是按APB1的时钟走的!!不专业了!
但是, ...

都可以到H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到HCLK

意思是st的APB1_CLK也可以超过手册上说的max值(比如36MHZ)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M5的时钟不是直接用的APB1,而是APB1再经过一个倍频器得到的,所以tim5的时钟可以是APB1的2倍,也就是T ...

你的这个电路图从哪找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图从哪找到的呢

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上有类似的

楼主:
刚才接到了GD工程师的电话,好像名听明白了,PCLK1是可以超过数据手册说的54mhz的,有些超频的意味!但是挂在其上的某些模块可能不会稳定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接到了GD工程师的电话,好像名听明白了,PCLK1是可以超过数据手册说的54mhz的,有些超频的意味!但是挂 ...

APB1不是低速时钟么,怎么可以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B1不是低速时钟么,怎么可以超过

那超频是什么意思呢!超过手册说的时钟是可以工作的,只不过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B:
压根就不是什么超频,而是本来就这么设计的,在其他外设只能工作在一半频率时保证timer可以工作在系统频率。
那个倍频器就是这个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根就不是什么超频,而是本来就这么设计的,在其他外设只能工作在一半频率时保证timer可以工作在系统频率 ...

timer可以工作在系统时钟频率没错,我的意思是PCLK1的频率也是108MHZ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被倍频为72MHZ,然后

哪来的108MHZ呢

你这个库只能到72M的,GD另外一个与他相同的文件做了一个108M的函数,把主频AHB都配置到了108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库只能到72M的,GD另外一个与他相同的文件做了一个108M的函数,把主频AHB都配置到了108M了 ...

那个文件是按照默认的HSE=8MHZ来改的(ST默认的就是8MHZ),如果HSE=12MHZ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文件是按照默认的HSE=8MHZ来改的(ST默认的就是8MHZ),如果HSE=12MHZ那就不一样了! ...

其实你如果是12M的,那你可以按照你要的频率可以改的

网友A(2014-10-27):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如果是12M的,那你可以按照你要的频率可以改的

现在的问题时,低速的APB可以和高速的APB一样,都可以跑108MHZ了,那么,还分高速和低速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