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梯形加减速运动,加速过程中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4-09-23):
用stm32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实现梯形加减速运动,驱动芯片为THB7128,采用128细分,速度由100hz加速到1Khz之后匀速运动,在加速到300hz左右时电机抖动严重,过了300hz之后就不抖了,该抖动能去除或减小吗?

网友A:
国产的步进驱动芯片吧;
步进电机低频容易振动,高速时容易产生啸叫(有声音);
估计你程序哪里有问题吧,你加速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A:
另外你是速度100HZ到1KHZ,不是输入频率?

网友B(2015-01-13):
各位,能做程序,控制步进电机转速按照正弦规律变化吗(v=125sin(1.54t) r/min),用单片机。有偿帮忙谢谢!!!!!联系电话 18920867231

网友C(2017-08-23):
能分享下代码吗?我的邮箱是hedong_1987@126.com

网友D(2017-10-25):
楼主,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使用mach3控制驱动器加减速,电机加速、减速期间电机有明显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