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芯片手册中,在哪里查看大小端?

楼主(2014-09-23):
(无正文)

网友A:
搜索关键字吧

可能不一定说明,这一般取决于内核和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关键字吧

可能不一定说明,这一般取决于内核和编译器

通过“endian”找到了内核章节的“Memory is viewed from a big-endian byte ordering perspective”,是大端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