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380VAC输入时简单地解决措施

楼主(2014-09-23):
当下,大部分开关电源输入范围在85~264VAC,这样的应用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其名曰通用输入电压范围。但是在某些场合会有输入380VAC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输入是380VAC的产品,但是这种产品的体积相对会大很多,而输出功率很小的产品也很少有380VAC输入的。因此在微小功率场合,有些工程师想到输入用半波整流,这样降低输入电压的大小来给电源模块供电,且有不少工程师咨询这样的使用。在此谈一下个人对此应用的看法与解决措施。
关于半波整流的问题,整流过后电压的有效值是下降了,而峰值还是没有变化的,这点至关重要。然而,在380VAC输入的情况下,电压至少也会有10%的波动,这样的话输入的峰值就会超过400V。而通常情况下85~264VAC的整流滤波电容耐压选择的就是400V,长期工作会出现电容失效。因此不建议这样直接使用。
既然出现了损坏,而系统又只能提供380VAC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应用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输入端加电阻进行分压。那么电阻的选择就成了关键。在电阻阻值计算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高压和低压的情况,要确保高压的时候能够有效地分压,低压的时候也能够保证电源能够正常启动。在电阻功率的选择上面可以使用到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避免电阻发热严重。
当然如果功率比较大的话还是建议选择380VAC输入的产品。

网友A(2014-11-01):
做好系统接地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好系统接地能不能解决问题?

系统接地也有很多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