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巴克豪森判据■的一句话

楼主(2014-09-23):
前几天有网友发帖,讨论振荡器自激条件和平衡条件,而几乎任何一本模电基础书都会说振荡器,说到振荡器就必说巴克豪森判据,但是许多书都忘说这样一句话了:

■这个判据仅仅是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在w0处满足巴克豪森判据,但振荡器的震荡频率不一定就是w0!

楼主:
正确理解这个判据很重要,因为这个要理解错了,直接后果是导致启动条件理解错!

网友A:
方程Aβ=1称为巴克豪森判据。巴克豪森判据包含Aβ的模值|Aβ|为1和相位为零两个条件。前者,Aβ的模值|Aβ|为1称为振幅平衡条件,它保证反馈电压Vf和输入电压Vi的幅度相同。后者,相位为零称为相位平衡条件,它保证Vf和Vi的相位相同。振幅平衡条件和振荡输出Vo的幅度大小取决于放大电路的非线性特性。相位平衡条件和振荡输出频率f取决于选频网络的频率特性。

■巴克豪森判据仅仅是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问题来了。什么电路有振荡输出但不满足巴克豪森判据?
猜测:负阻振荡器、约瑟夫森结振荡器。

楼主:
下面这个问题特别好,研究生考试题目,虽然用本科阶段所学知识可以解决,但一不留神就出错了,所以问题还是有难度的,需要扎实的理论基本功。
题目:仔细观察下图,维恩桥振荡器及其变种,根据巴克豪森判据对其判断并给出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程Aβ=1称为巴克豪森判据。巴克豪森判据包含Aβ的模值|Aβ|为1和相位为零两个条件。前者,Aβ的模值|Aβ| ...

考试时把T(s=jw0)=1写成T(w)=1的,一般10分只给2-3分,没有商量余地。

楼主: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俺干活去了,大伙琢磨琢磨先

请特别注意:这个判据根本无需限定什么线性前提,否则说明你根本不懂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个判据!晚上什么时候来解释。

简单起见这里,假设运放是理想的!

网友B:
4楼的图···黑板?

楼主:
关于6楼的进一步解释

■巴克豪森判据适用范围
★文献中巴克豪森判据表达式为G(s)N(A)=1
★式中N(A)=б-(3/4)ЗA^2为非线性度的等价线性化增益,б和З为非线性度常数
★不但适用于集总参数,还适用于分布参数振荡器!

■老同志看到以上说**惊讶的合不拢嘴,多看点最新的文献吧,不要停留在1934年的巴克豪森的原始文献上不动,学无止境的道理都懂的!

网友C:
本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C:
其实,早先本人就玩过一个“Barkhausen判据”

    T(S) = 1

妙的是所谓的“Routh判据”和“Nyquist判据”都源于此。

稳态、非稳态乃至非线性等,弄个

    T() = 1

直观而已,关键在于其理论前提和方法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顾前提地乱套,忽悠滴本质!

能提供原文出处吗?
我对“four terminal oscillator”好奇,是true “four termianl oscillator"还是open loop "four terminal" (amplifier); "modified Barkhausen criterion",有探索。

还有,你的“T(s)=1”的链接也给一个吧。

楼主:
那就再解释一次
众所周知的"米勒定理",在最初米勒的paper中其实用的是"米勒效应",且只讨论输入阻抗,1967年millman开始把它称为"米勒定理",到1989年,进一步extention,米勒定理包含PP,SS,PS,SP四种形式,分别用y,z,h,b参数表示四种米勒等效,且能计算增益,输入/出阻抗,可见现在所说的米勒定理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米勒效应。

同理,巴克豪森判据经过几十年发展,跟80年前巴克豪森的研究成果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了,甚至可以计算振荡器振幅了。

在比如常见的KCL/KVL定律,后人也发展出了好多新的表达方式,根据需要选用不同的形式,方便的!

学术研究可不是死鱼眼睛(否则人人都能当教授,把固定的几个知识点搞定就行了),它是一直动态前进的,知识水平纹丝不动,呆在原地的,只能在中国的大学当老师了。

话够多了,本贴后面不会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提供原文出处吗?
我对“four terminal oscillator”好奇,是true “four termianl oscillator"还是open ...

四端就是反馈型,而两端则是负阻型。

其实,线性下两端(即负阻型)也可以用。

关于T(S)=1,看我的主题帖。

楼主:
不管2T,还是4T,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不管是集总,还是分布,退出来的表达式形式是一样的,懂点微积分就能推,所以懒的扯这些东西了,没意思。

■言归正传
不知有没有推导,上面图3完全满足巴克豪森条件,但是无法震荡,不管是仿真还是实验,这就是主题帖的反例证明!

此外,β(w0)At=1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如何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純聊天,這种題目是教授級的。上面图3的反饋回路是帶拒濾波,其反饋量高峰出現在直流以及高域頻率,而且其反 ...

是带阻,在w0处是最小值Tmin=1,且最大值为有限值1+Rf/Rs,所以在w=w0处满足巴克豪森判据,但为何实际上不是振荡器?

楼主:
答案:direction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