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直接电机电流检测的电路

楼主(2014-09-23):
本人在搞一个直流电机电流检测电路,不知道怎么搞,麻烦高手给个方案,越简单越好,谢谢,本人邮箱120113112@qq.com

网友A:
楼主是老板吧?

网友B:
根据电流选择合适的采样电阻 运放跟随下 进MCU 的 AD
匿名
用电流卡表,电流表的一种。

网友C:
在电流回路中加入一个小阻值电阻,如1欧。通过测试此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然后送到MCU的AD口,这个最简单,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可以看我发的帖子,有电路。

网友D:
楼上各位的方案简单,你若不需要隔离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我发的帖子,有电路。

我看了你的帖子,和我的差不多,只是我的用12V带动电机,你那有没有最终的方案

网友C: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6V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正反转控制及堵转检测接单片机。元件及参数要结合你电机的参数。请参考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了,原边串电路里面,负边直接就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