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适合做桥式整流吗?(我是初学者)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
我是初学电子,正在做一个实验,因为追求尽可能低的正向导通压降VF,想选用肖特基二极管做桥式整流,整流电压24V/2A。

想知道:
肖特基二极管适合做桥式整流吗?是否比普通二极管的效果好?

可能这个问题很弱智,但我是初学者,还希望老师们帮我指点。

谢谢大家!

网友A:
常见的是半波整流,和变压器有正负绕组的全波整流,桥式因为多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好像没有人那样用——高频整流
工频的话,理论上完全可以用,不过电流大的时候管压降并没有多大优势,如果降额使用管压降会好一些,但成本又上去了,所以很少有这样的用法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
当然如果你选择的合适的肖特基 反向耐压高的可以试试
之前做过12V 10A的桥 个别会坏。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用肖特基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回复,可我好像还是没有得到确切的解答。

网友D:
肖特基与普通整流二极管的主要区别:
1,耐压降低,导通压降也低;
2,反向漏电流较大;
3,正向脉冲电流较小,8mS冲击电流峰值大约为额定电流的5-10倍,而普通整流管可达30倍,如果滤波电容比较大,肖特基二极管容易损坏,工频整流需采用肖特基管额定电流要比工频二极管至少大2倍

网友E:
个人感觉没必要,后级电路的效率才是关键。

网友D:
楼主已经说了,整流电压24V2A,那么用100V的肖特基的话,桥的压降要比普通二极管小0.5V左右,效率有2%的提升,很可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