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C8T6做电机控制,掉电后PWM引脚输出一段信号

楼主(2014-09-23):
板子电源采用开关电源,掉电后,为什么pwm信号输出引脚会发出一串幅值比较低的PWM 信号呢?
波形途中 上面一条是电源信号 经过测试  掉电发生在图示中的时刻,延迟一段时间掉电可能是由于开关电源导致。

波形图

波形图

楼主:
下桥信号pwm异常信号 直接导致电机相线短接  导致mos管烧坏

网友A:
STM32的PWM输出脚设置成下拉看看;
或者在你半桥驱动芯片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B:
适当的下拉可以避免异常的情况。
发生掉电,应该禁止MOE。应该设法研究一下,这些波形是怎么出来的,是否掉电的时候 CPU 还在工作?

网友C(2015-11-27):
端口是推挽输出模式吗?以前用STM8碰到过半高不高的情况,就是没设置端口模式为推挽输出。

网友D:
建议驱动芯片的锁定端采取下拉,这样在单片机掉电时驱动芯片的锁定端被拉低,MOS管没有驱动信号。不会受单片机突然掉电引起的IO端口输出异常影响

网友E:
测试的是 IO 口还是 MOS管 G极

网友F(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