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个K78U05!

楼主(2014-09-23):
上电K78U05就冒烟了!TAT。。。
是这电路接法有问题吗?

网友A:
输出接F1 D1 没啥用
还不如放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F1 D1 没啥用
还不如放输入端

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片子烧了的可能原因会有哪些呢?
上电之前我仔细检查过整个电路,也反复确认过芯片有没有接反,确定没问题了才上电,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用什么试的
稳压电源 24V 限流0.1 空载测试 没问题 再加负载 升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试的
稳压电源 24V 限流0.1 空载测试 没问题 再加负载 升高电压

36V稳压输入来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试的
稳压电源 24V 限流0.1 空载测试 没问题 再加负载 升高电压

新发现,将开关电源输出接到插座上,别的啥也不接,结果插座慢慢的开始发热冒烟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哪个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插座?

就是36V的电源插座

网友A:
肯定接错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接错了呗

不可能啊。。。怎么也想不通!

网友A:
贴图 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 上照片

电路我之前都印证过了的才做的板子,看来还没有找出真正问题所在啊~

网友B:
36V输入,5V输出,你也真敢这样弄,不烧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输入,5V输出,你也真敢这样弄,不烧才怪

这个芯片本来就是高电压输入,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