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电机行程控制问题

楼主(2014-09-23):
老板要求在不加外部检测电路的情况下,
用单片机控制220v交流电机的行程,上下限位.

有什么高招,学习一下啊

楼主:
因为客户不想改变电机的结构,定时器做的,不准确,误差会越来越大,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啥执行机构,精度,速度,不过工业上单相电机几乎就没有任何用

网友B:
要一个没有五官的人指哪打哪可能么?

网友C:
遇到这样的老板,你应该据理力争,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而不是盲从。

网友D:
可能的话

到极限位置电流会大

或者给较长时间运行到一个极限,然后给定时间到某个位置

网友E:
赶快换老板吧

网友F:
老板要求在不加外部检测电路的情况下,
用单片机控制220v交流电机的行程,上下限位.
有什么高招,学习一下啊

因为客户不想改变电机的结构,定时器做的,不准确,误差会越来越大,还有别的方法吗?

一口气说完好不, 前边哪一贴~~~没救了, 后边哪个补充,还是可以玩玩,我无聊我也先说一半好了

网友G:
行程开关/限位开关……不需要单片机
老机床们一百多年都是这样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