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8路接近开关和电磁铁这么接行吗?

楼主(2014-09-23):
8路接近开关和电磁铁,接近开关常闭,电磁铁常吸。目标经过时,依次感应接近开关,把相应电磁铁断开。
接近开关如下:

电磁铁如下,选24V的。

把电磁铁作为负载,两根线直接接入接近开关。然后8路并联,接24V直流电源,保证电源功率大于32W(4Wx8)即可。
行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接近开关常闭,电磁铁常吸。8路并联,好象不行。
因为8路并联的结果,只要有一路不感应接近开关,电磁铁就会吸合,就不是“依次感应接近开关”动作的效果了,而是“全部感应接近开关”,电磁铁才释放。

匿名  2014-9-24 07:56
用中继转接驱动,否则接近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常闭,电磁铁常吸。8路并联,好象不行。
因为8路并联的结果,只要有一路不感应接近开关,电磁铁就 ...

每路都有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继转接驱动,否则接近会烧的。

在网上查了查,打算变成上图。后来有人建议去掉三极管,直接用接近开关控制电磁铁。变成下图。但他建议把12V变成24V原因我还不懂。您能说说吗?
十分感谢!

网友C:
可以按照楼上的电路推荐;
你把电磁铁和接近开关直接串起来,电磁铁可能带不动,也容易烧接近开关(电磁铁闭合接通的时候电流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照楼上的电路推荐;
你把电磁铁和接近开关直接串起来,电磁铁可能带不动,也容易烧接近开关 ...

电磁铁是电源直接带的,会带不动吗?
在5楼的两个图中,接近开关和电磁铁中间是三极管-继电器或继电器。会烧接近开关吗?

网友A:
下图不可行,可以用上图。建议考虑3楼和6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不可行,可以用上图。建议考虑3楼和6楼的意见

9012过流可达500mA,是24V电磁铁的稳态电流160mA的3倍还多点。因此想改成上面的电路。
问题是,9012饱和导通时压降为0.2V,这样电磁铁上的电压为23.8V。不知行吗?
如果不行,我想改成下图:

有问题吗?
感谢!

网友A:
这样电磁铁上的电压为23.8V。不知行吗?                 当然行。
不过要保证 9012 足够饱和, 另外,9012 的耐压可能不够 24V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磁铁上的电压为23.8V。不知行吗?                 当然行。
不过要保证 9012 足够饱和, 另外,9012 ...

百度得到上表参数。Vcbo和Vceo绝对值均大于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磁铁上的电压为23.8V。不知行吗?                 当然行。
不过要保证 9012 足够饱和, 另外,9012 ...

天猫上有卖继电器模块的——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5.w4011-7965582447.256.MNYD4v&id=39480618661&rn=b4f292d8e9e5f87e0c011f0ef7b50edd
想买来试试。靠谱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铁是电源直接带的,会带不动吗?
在5楼的两个图中,接近开关和电磁铁中间是三极管-继电器或继电器。 ...

:loveliness:
只是个人想法,电源可以带的动;
但是你的接近开关不一定承受的了;
不管你参考谁的意见,你最好实践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许你还会发现其它意向不到的问题;
这样可以提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人想法,电源可以带的动;
但是你的接近开关不一定承受的了;
不管你参考谁的意见, ...

接近开关能否承受,我想关键是电流。就5楼的图来说,关键是从接近开关出来到三极管或继电器这条线上的电流能有多大。
实践为王,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