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关于三态门

楼主(2014-09-23):
inout Key_inout;
wire Key_input;//输入
reg Key_output;//输出
reg Key_Ctr;//三态控制
assign Key_inout=Key_Ctr?Key_output:1'bz;
assign Key_input=Key_inout;
以上代码能否实现单引脚输入输出控制。是不是当需要输出时,把Key_Ctr拉高,Key_output控制输出;当需要输入时,把Key_Ctr拉低,读Key_inpu的值即可。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编译后查看网表就明白了。
代码和功能分析基本没有问题。

当需要输入时,把Key_Ctr拉低,读Key_inpu的值即可。

输入功能是一直存在的,不管你输出还是输入,Key_inpu都反应当前IO的状态。
这种电路要自己程序控制不要冲突,然后硬件上最好串一个电阻,防止程序失控时损坏IO。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代码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