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 脱离仿真器后程序运行速度明显变慢

楼主(2014-09-23):
小弟刚接触这芯片 , 我在IAR中用仿真器调试,全速运行。 LCD轮显时间间隔正常(大概3s)。  然而去掉仿真器ST-Link后,单独给芯片供电,上电后LCD轮流显示时间间隔很明显变慢了(大概6-7S),不断电情况下手动复位了一下,时间间隔又正常了。 请教各位大神 ,这是个什么情况?  是哪里配置不对吗?   急急急!!!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时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时钟不一样;

不只是慢,SPI2通讯也是上电后 还需要手动复位一下 才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是外设芯片复位没有成功,导致后续对它的操作耗时较多。  所以给人的假象是整体程序运行较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只是慢,SPI2通讯也是上电后 还需要手动复位一下 才正常。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

就你回答了,谢谢,分都给你了。别嫌少哈。

网友B:
个人的感觉是仿真器的信息传输限制了硬件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