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采集口电压

楼主(2014-09-23):
我想请教下单片机的IO口采集高低电平的高电平最大能承受多高的电压?

网友A:
芯片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电压

5V的供电电压  那如果IO口给了7v的电压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A:
很可能会烧的啊,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会烧的啊,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是看到一个电路出现这个现象 问下长期处在这个状态会发生什么现象!可不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A:
能否传个图,看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传个图,看一下哦

您有扣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传个图,看一下哦

网友B:
楼主也不说说是哪款芯片,这让大家咋知道呢。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你芯片具体型号,这个和芯片设计有关。
比如飞思卡尔Kinetis K60就有5V输入兼容的功能,能够让你3.3v供电的芯片IO口正确读取5V的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你芯片具体型号,这个和芯片设计有关。
比如飞思卡尔Kinetis K60就有5V输入兼容的功能,能够 ...

用的是hy48芯片  我想问的是IO口外部接的是8v的电压,输入阻抗是51K!这样采样这个高电平能实现吗?这个io口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hy48芯片  我想问的是IO口外部接的是8v的电压,输入阻抗是51K!这样采样这个高电平能实现吗?这个i ...

不可以
建议你看一下数据手册MC9S12HY64RMV1 的Appendix A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表格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
建议你看一下数据手册MC9S12HY64RMV1 的Appendix A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表格参数。

但是我的输入阻抗很大,而且上面不是说有钳位电压吗?这样也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输入阻抗很大,而且上面不是说有钳位电压吗?这样也不可以吗? ...

由于我们论坛没有专门16-bit 技术支持工程师,所以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按照手册上的参数决定外部电路的,像这种电压超过IO口范围的要么加个钳位管,要么分压到合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