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单独编译imx6的kernel

楼主(2014-09-23):
目前用的硬件是imx6Q,软件平台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为了编译imx6q的kernel,我们一般会做如下动作:
1, ./ltib -m prep -p kernel
2,  修改code
3, ./ltib
这样虽然会在rpm/BUILD/linux-3.0.35/arch/arm/boot/uImage下产生kernel image,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些问题或者不便:
1, 耗时比较长,目测uboot等等都被编译了
2, 我手动修改了rpm/BUILD/linux-3.0.35/arch/arm/configs/imx6_defconfig,将某些模块设置成了M(注意我已经处理好了相关的依赖关系),但是编译完成后,module依然没有生成,查看rpm/BUILD/linux-3.0.35/.config文件,发现这些模块又被设置成“Y”了。
所以想请教:
1, 常用的LTIB的编译命令
2, 编译kernel是否可以直接用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opt/freescale/usr/local/gcc-4.6.2-glibc-2.13-linaro-multilib-2011.12/fsl-linaro-toolchain/bin/arm-none-linux-gnueabi- uImage这个命令,是否还缺少某些参数???
3, LTIB使用的其他方面的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是可以使用命令单独编译内核的,这个user guide文档中是有介绍的。

网友A:
关于你问的三个问题:
Some other useful LTIB commands are:
./ltib -help
/* List the packages in LTIB */
./ltib –m listpkgs
/* Get the source code of one package. The source code will be extracted to <ltib folder>/
rpm/BUILD/ */
./ltib -m prep -p <package name>
/* This command is used to build the source code of <package name>. If you modify the source
code, you can rebuild the source code by this command */
./ltib -m scbuild -p <package name>
/* Install one package to rootfs */
./ltib -m scdeploy -p <package name>
这里不再详述
2、手动编译内核在文档3.7 How to Build U-Boot and Kernel in Standalone
Environment部分有介绍
3、LTIB 就是一个编译工具,基本命令也就那些,用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交流哈~~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和详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和详尽

不客气的,建议你先看一下文档了解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B:
单独提取出来编译

网友C:
怎么单独提取出来编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单独提取出来编译?

在我们的user guide文档中有说明就是使用ltib命令,如果找不到,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给我回复。

网友D(2015-04-17):
直接到linux目录下,用命令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