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 spi和外部芯片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lz菜鸟,最近在想用spi和外部芯片通信,搞半天没弄出来。贴出代码,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include <spi.h>

void Spi2_4438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时钟和SPI2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Enable SCK, MOSI, MISO and NSS GPIO clocks using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 Connect PB12 to SPI2_SCK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SPI2);
  /* Connect PB14 to SPI2_MISO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SPI2);
  /* Connect PB15 to SPI2_MOSI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2);

  /* Configure SPI2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No need to
  configure PB13 since NSS will be managed by softwa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 CONFIGURATION*/
  SPI_Cmd(SPI2, DISABLE);      //使能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输入输出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SPI的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数据大小:发送8位帧数据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设备空闲状态时同步时钟SCK的状态,High表示高电平,Low表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时钟相位,1表示在同步时钟SCK的奇数沿边采样,2表示偶数沿边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由软件控件片选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时钟的预分频值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较验和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初始化SPI2的配置项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2
}

void main(void)
{
// init_gpled();   //亮灯

//  初始化spi
    uint16_t tmp;
    tmp=5;
    Spi2_4438_Init();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SPI_I2S_SendData(SPI2,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SPI_I2S_SendData(SPI2,0x0c);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tmp=SPI_I2S_ReceiveData(SPI2);
    if(tmp!=0)
    {
        init_gpled();
    }
}
单步调试到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这步的时候就卡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的时钟没有配置好还是什么地。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第一句这个前面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加上这个SPI_I2S_SendData(SPI2,0);

网友B:
应该是卡在第二个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吧,因为接收的数据你没有处理, 一直处在 RXNE 状态。所以这个状态跳不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卡在第二个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吧,因为接收的数据 ...

是啊。就是卡在这里啊,那要怎么做才能跳过去啊,有点晕了。

网友B:
那要怎么做才能跳过去啊,有点晕了!

不会吧, 这样还要问?           -----------读接受的数据就是了。